[求助] ICC中set_timing_derate的设置

楼主(2011-02-26):
大家好,如图所示,图中数字表示STD的derate_factor,按照图中所示,应该如何设置set_timing_derate呢(假设进行setup timing的分析)?谢谢大家了。

网友:
很简单啊,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1.075   ; # derate  launching path by 0.075 ( slow down )
set_timing_derate  -late  0.975   ; # derate capture path by 0.025  ( speed up ) ,

网友:
这是OCV用到的吧就是悲观点的约束

网友:
对,就是加点margin,

网友(2011-11-03):
感觉是
set_timing_derate -late 1.075   ; # derate  launching path by 0.075 ( slow down )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0.975   ; # derate capture path by 0.025  ( speed up ) ,

网友:
KeepEasy的正确

网友(2014-01-27):
请问这个margin一般要加多大的,跟具体的库或者工艺有关吗,去哪里得到这个值,谢谢

网友(2014-07-06):
两个set_timing_derate,是不是默认第一个设置的是derate  launching path,第二个设置的是derate capture path?

网友(2014-12-12):
看不到图了

网友(2017-11-23):
同意KeepEasy,late应该是大于1的比例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