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对FPGA的使用资源如何做评估

楼主(2011-02-26):
目前要做一个新的项目,但提前要对FPGA的使用资源做评估,好对FPGA进行选型。
但该项目的一些新功能先前没有做过,所以很难评估其功能会使用多少资源。
相信大家应该也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教大家对评估资源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先估逻辑量、RAM数。
如果估不出来,就往大了选。

网友:
像RAM容量,DSP,PLL等这是比较简单精确到个位数的,
对LUT和REG不是太好估算,可以试下参考设计,你之前用的类似工程用了多少资源,新的工程相比下大约增加了几成,这样来算。

一般有个降额原则,LUT和REG按60%或70%降额来算,DSP, RAM按80%降额来算,这样留下将来升级扩充功能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