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何去何从----一个FPGA工程师的困惑

楼主(2011-02-26):
两年前刚从大学毕业没有什么实际的技能,后来认为FPGA方向不错,就开始自学实践,然后进一家小公司做了一年多的FPGA开发,从逻辑设计到picoblaze/microblaze的嵌入式,从architecture 到coding,都做过,现在回过头来看,软件使用和代码都没有什么值得拿的出手的,毕竟这个培训个三两个月,如果给清楚逻辑模型,稍有HDL经验的都能做的出来,现在做基于FPGA的芯片原型验证,就是做一些等效和时序的约束相关的,突然有点困惑,接下来往什么方向走呢?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请教哈lz 你们的FPGA的芯片原型验证都是做些什么?能具体说说么?谢谢。

网友:
还在学校里面 也很困惑

网友:
迷茫是自己什么都没拿得出手的东西

网友:
走一步看一步

网友:
FPGA是一张纸,开发软件是一枝笔。
在学会了如何用笔在纸上写字之后,
写什么文章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即使不会写字,口述别人代写也可以,

FPGA设计也如此,因为,如果我能规划好一个产品,设计清楚其逻辑模式,
其实我不会用FPGA,这也不难,因为,这只需要自己学习两个月,或者,招聘一个会写的打下手就行了。

网友:
所以,我觉得,把FPGA作为一个技术方向,本身就不妥当。

应该来说,无线通信、网络传输、PID控制系统、。。。
这些才该是技术方向,
至于要在里面用FPGA、DSP,这些都是具体的一个细节方案了,跟你选用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情况类似。

如果你不是生产芯片的,只是做应用电路的,

你说你选择三极管作为方向或者选择场效应管作为方向,是不是很让人费解?
FPGA只是稍微复杂一些的一种器件,把一种器件作为一个技术方向,这种想法的确让人费解。

网友:
ASIC & SoC will be better...?

网友:
"偏偏倒倒"兄说的甚是有理

网友:
LS有人回答得不错,FPGA是门工具,刚开始入门可能更偏重于工具与技能本身,比如时序,EDA参数,代码等,但到了以后就要更多考虑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如无线算法,其它通信协议,器件接口,验证,多媒体实现,或嵌入式处理。

我之前也在困惑到处改哪个方向,不过现在比较明确,就是想做接口,将之与不同的芯片对接起来,比如PCIE,DDR控制器,RAM控制器或其它芯片的接口,也算其中一个细分方向了,

网友:
做fpga必须要选型一个行业深入下去,比如通讯,微电子……

网友:
    你说的很对,我赞同,FPGA不是技术方向,只是一个工具罢了,就如VCS,Verilog,这些都是工具,熟练掌握是必要的,但是想把这个作为技术来发展,对个人帮助不是很大,一个写10年Verilog的人,不一定代码能力比写5年的人好多少。
    技术永远才是技术,所有的这些工具都是为什么服务?——技术,只有懂得设计,懂得不同的设计需求,如何设计,如何实现,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如何在早期检查出设计中的问题。这个才是关键的地方。

网友:
所以,我觉得,把FPGA作为一个技术方向,本身就不妥当。

应该来说,无线通信、网络传输、PID控制系统、。 ...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赞同观点。

网友:
HDL的職位在業界缺很多只要精通電路演算法感覺滿吃香的加油~

网友:
很受教育,现在考虑下方向

网友:
8楼兄弟说得很在理

网友:
的确很在理,8楼的哥们

网友:
何去何从啊!!

网友(2015-03-23):
回复 网友A:

    很有道理。
    虽然FPGA不能代表全部的方向,但是也不能完全和三极管等同。毕竟FPGA与DSP/ARM的架构不同,设计思路更是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可以说代码之间有天然的不兼容鸿沟,所以我觉得,如果想用FPGA,可以加上你做的具体项目,比如用FPGA做视频处理或者控制,这样更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