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使用问题 *WARNING* invalid member net -- 0:0(unknown)

楼主(2011-02-26):
在ic5141环境下,往schematic窗口放器件,CIW窗口有警告,*WARNING* invalid member net -- 0:0(unknown)
没放一个器件。出现4行上面的警告,又谁知道这是上面原因吗?谢谢!!

网友(2012-08-19):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了csmc的st02pdk了?我看别的pdk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我已经确认是pdk问题

网友:
不对,我所有库的调用都变成这样了

网友:
朋友,我总结了下,就是不要使用上华st02的库,否则一旦使用后,其他库的元件调用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卸载上华的工艺库,连同曾经调用过上华工艺库元件的library一并卸载,然后重启电脑,使用其他工艺库,都没什么问题
毕竟大家都是用盗版的,工艺库也是网上搜集的盗版,会引起什么bug完全有可能,另外可能是我们在高版本的linux下面安装ic5141所导致也有可能

网友(2015-05-18):
遇到问题,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