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的LE中寄存器的各种输入引脚使用有没有综合代码?

楼主(2011-02-26):
先上一段代码:module(signal,clk,reset,out)
input signal;
input clk;
input reset;
output    out;

reg [3:0]  shift_reg;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shift_reg <= 4'b0;
else
begin
   shift_reg[0] <= signal;
   shift_reg[1] <= shift_reg[0];
   shift_reg[2] <= shift_reg[1];
   shift_reg[3] <= shift_reg[2];
end
assign = (shift_reg) ? 1'b1 : 1'b0;

endmodule

综合后signal 会连接到shift_reg[0]的sload端,所以在时钟沿到来时,signal信号已经打到shift_reg[0]中,而不是下一个时钟周期才打到寄存器中。

网友:
参考同步时序电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