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PLL的总相位噪声?

楼主(2011-02-27):
如何仿PLL的总相位噪声?已知各模块的噪声。

网友:
我是应用CPPSIM 直接就可以获得RMS jitter
可以去网上下载此软件!大概是19M,由于公司限制,我没法共享,真不好意思!
顺便搭车问一下,各个sub_block的noise 如何确定!VCO的PN是知道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才没说清楚,CPPSIM也是要求获得VCO,DETECTOR的phase noise,然后输入LBW,参考频率,输出频率
确定频率积分范围!我现在没办法确定PFD+CP+LPF=DETECTOR的phase noise,只能根据经验值获得RMS
JITTER!请知道如何获得DETECTOR的phase noise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学习啦 啊  谢谢楼上

网友:
还有笨办法,用excel表格,然后把各级的话H(s)带进去,最后加起来。cppsim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