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的.cdb文件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1-02-27):
有没有人知道cadence自己中的.cdb文件是怎么产生的?
最近做veriloga仿真的时候老是报错,说我文件夹中没有.cdb或.oa文件。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对于模拟电路图和版图,貌似是在画电路和版图的时候就自己生成了
数字的话,不清楚

楼主:
等答案啊等答案

网友:
这个应该去问cadence,
就好像你想知道.doc文件是怎样产生的一样。

网友:
一般cadence都有temple copy一个过去就是了
或者自己写一个也行。。。很简单

网友(2013-02-26):
cadence的make_cdb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