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Razavi上一个基础问题。

楼主(2011-02-27):
如图,负反馈共源级的小信号等效电路(Page55中文版)。源级对地(衬底)的电压是个负值?

网友:
这里所指的都是小信号分析,负号表示变小,但不是说直流电压是负值
我是这么理解的哦

楼主:
变小?参考点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Rs的存在,使得管子的源极电压大于0----这是直流信号
那个负值,我认为是小信号分析中信号相对而言的正负

网友:
vs=-vout*Rs/Rd.
这里的负号“—”仅是小信号变化的相对极性(Polarity)。
与常见的单级运放的增益(Av=vo/vi=—Gm*Rout)中的负号是一样的表示含义。

网友:
Vin变化时候,Vout和Vs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 例如Vin上升,Vout下降,Vs上升。
上面说的都是大信号的量。

对于小信号vs和vout来说,他们的符号是相反的。(扎维没有很好的用符号来区分大信号和小信号量,经常用同一种符号表示,例如Vin)

网友:
小信号分析的时候所谓的地并不是绝对地

而是相对地电平

你可以理解成那点的电平相对于那点的直流工作点的电平而言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