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的RTL综合经验 讨论

楼主(2011-02-27):
先上一段代码:module(signal,clk,reset,out)
input signal;
input clk;
input reset;
output    out;

reg [3:0]  shift_reg;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shift_reg <= 4'b0;
else
begin
   shift_reg[0] <= signal;
   shift_reg[1] <= shift_reg[0];
   shift_reg[2] <= shift_reg[1];
   shift_reg[3] <= shift_reg[2];
end
assign  out= (shift_reg) ? 1'b1 : 1'b0;

endmodule

综合后signal 会连接到shift_reg[0]的sload端而不是shift_reg[0]的D端口,所以在时钟沿到来时,signal信号已经打到shift_reg[0]中,而不是下一个时钟周期才打到寄存器中。如下图所示:

网友:
没觉得有错误,波形图out1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句是什么用意哦
assign  out= (shift_reg) ? 1'b1 : 1'b0;

网友:
sload和D不是相当的吗?

网友:
从代码上看不出时钟沿到时,信号已经打入reg

网友:
assign  out= (shift_reg) ? 1'b1 : 1'b0;
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补码格式的shift_reg大于零就输出1,那么程序是没问题的。
PS:DFF有D端,CLK端,Q端,RST端,ENA端。你这里的sload端是从哪里来的,RTL视图里怎么会钻出sload端来?

网友:
signal连接到sload没有错,我没猜错的话sload应该是synchronize load。它可以让flop的q端置为1.这和你写的Verilog并没有冲突。不过仔细看看,signal应该还要连接reset吧,要不然当signal为0时怎么reset shift_reg[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