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pectre 仿真CDL网表?

楼主(2011-02-28):
采用
   simulator lang=spice
   .inlcude ""
   simulator lang=spectre

   以上方法是可以仿真LPE抽取出来的spice网表的,但却无法仿真CDL Out出来的CDL文件,如何修改CDL网表,才能
在spectre中仿真呢?

网友:
用 SPP -CONVERT <*.CDL> *.SCS, 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没有装这个模块,有没有手动改动的办法呢?

网友:
在File————-Export-----CDL 里即可抽出CDL啊,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报什么错?不过用cdl仿真总感觉不舒服。cdl里带的参数有限。

网友:
电路描述语句的SYNTAX都不一样吧,你要怎么改,现在在公司都用HSPICE方针,cadence画图

网友:
我以前一直都是用Hspice仿真的,后来才知道小的电路可以用spectre直接仿真很方便,但是具体的还要用cdl就不明白了,不是直接在cadence上就可以仿真了吗?

网友:
cdl多数是对数字电路的单元库啊,模拟电路的话还是用spectre仿真好些,方便。

网友(2013-12-17):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仿真?

网友:
CDL网表是可以直接仿真的,不需要做转换。但是有时候参数跟前面抽取出来的不一致,需要稍作修改。你仔细看一下仿真的时候报什么错。

网友:
youmeiyou大虾提供可行的建议?

网友:
这个好使吗?也很简单的!

网友(2014-05-16):
确实在export中可以提取出cdl,不过里面有一些选项需要勾选,那些是重要的呢?

网友:
试试spectre interface工具

网友(2022-11-29):
没有更多的内容了,有大侠总结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