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形式连接的mos管在特定情况下工作在亚阈值区?该如何理解?

楼主(2011-02-28):
同上。
我在对二极管形式连接的mos管的vdd进行0~3V扫描时候,发现在某种情况下工作在亚阈值区,该如何解释呢?

网友(2012-11-04):
这是MOS管得必然特性,在MOS的实际工作特性中,即使漏源电压小于阈值电压,也会有漏极电流,这就是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
这是正常情况啊。。vgs<VTH的时候就会出现亚阈值导通的情况啊。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利用这个特性。例如有些时候为了获得对数响应之类的

网友:
我也不理解这个问题,现在好像理解了。即使VDS<0,这个时候也会有漏极电流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要是没有那就问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