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流程,到底什么时候使用useful skew呢?

楼主(2011-02-28):
在布局后,如果把MODE设置成使用useful skew。
最后出来的时序结果,会好很多。
可是主管不让我们用,说到时钟树的时候再用。

我有一点就不明白了。
如果是为了在布局后,得到比较好的时序,为什么不让我利用useful skew呢?
利用后,会对时钟树造成什么影响呢?
或者,到底应该在哪个步骤用useful skew呢?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
useful skew 的副作用很大, 通常经典的时序分析优化方法 都是在 data path上修的,

useful skew是调整各个sync point的 clock tree latency 值, 这个 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很多点既是 worst startpoint ,又是 worst endpoint,

如果slack掌握的不好,容易造成顾此失彼的结果,而且对clock gating  很不利,

因此 useful skew 通常是最后一招用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分享!

楼主:
多谢2楼的朋友。
受教了。
我目前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目前的布局,未使用useful skew,最大slack是-0.052
使用useful skew后,就能达到正值。
我是应该,现在用了useful skew 然后继续做power和时钟树。
还是先往下做,做到时钟树的时候,再设置useful skew的选项呢?

网友:
useful skew 就是在cts的时候用, 你是Astro么,

在cts的时候设置useful skew就行了吧,  icc 有另外的设置,

比如设置某些pin 为float pin, clock tree delay值不一样而已

总体来说,只要最后的timing 没有问题,  useful skew就可以使用的,

楼主:
谢谢ICFB,我明白了。
我用的是ENCOUNTER。
现在还在布局阶段,布局后。
进行预布线和时序分析,也可以使用useful skew。
现在关键路径上线延迟比例很低了,BUFFER也只插了1级。
纯逻辑就有23级。
SRAM也拆成小的了。
主管坚持让我想办法,把最后-50Ps,在布局阶段消灭掉。
ICFB前辈,您能否建议下,我还能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网友:
在place的时候加margin啊, 比如set_clock_uncertainty 0.2  [all_clocks ]

就是让place做得悲观些, 这样后面的日子就好过,

或者调整floorplan,  group_path XXXX ,

23级不算多, 你什么工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data path上只有一个buffer,那么可以这样说,在Floorplan阶段你已经最大程度上解决了floorplan的问题。
从你提到的信息来说,你那个主管不想让你们去做ECO。
现在的解决方法如下:
1. 让前端换不公的综合工具去综合,如果是用DC 那么就改用RTL Compiler来试试。
2. 试试在综合阶段+MARGIN去综合。
3. 在Placement阶段用ICC来做Placement, Encounter做Placement比较烂。
4. 换不同的工具来做CTS,建议你用ICC来试试。
5.用ICC来试试Cts之后,跟Routing之后的Optimization。
6. 只要WNS在100ps以下,通过ECO的方式都应该很好Close Timing。
7. 分析一下OCV的影响大不大,如果大的话,考虑能否将Clock Treee做短,或者说共同的部分做长。
8. 老板让不让用LVT的cell,如果让用,那么就用LVT。

9. 你那个主管是个SB。

楼主:
谢谢,8楼和9楼的前辈。
你们的建议对偶非常有用。
我回去再尝试一下。
我做的是服务器用CPU的Core设计,工艺是45nm的。
1.margin的方法我尝试过,也是加的0.2。想把工具的潜力逼出来。
所以到目前的结果。
2.那个group path的方法,我向身边的前辈请教后,
我按着建议设置了一下,好像效果不大。
可能是我没理解group path的精髓。
如果哪位前辈,对设置group path的原理比较熟悉,或者有相关资料,请指点我一下哦。
3.工具这块,我们这里没买ICC,不过MAGAM的TALUS倒是有。
不知道哪位前辈知道,这个工具的FP的效果如何?
4.ECO的方法,我还没用过,我回去用心研究一下。好像应该是很重要的方法。
其它的,我先尝试去咯,都是我没想到过的方法:)
小弟再次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
talus 系列对timing 收敛还是比较强的,

-50ps的violation 不算大了, 很轻微, 最后size_cell ,   或者换lvt,

group_path 是把最差的timing group(你要自己分析) 做成group, 在icc里面用的多

不知道magma有否,

网友:
用magma的工具,而后端已经到45nm的,猜测一下,你可能是MTK的。
Nvidia的话,他们不缺少工具。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回去就再用GROUP path 再试试。
encounter 也支持的。

网友(2011-05-07):
西西志华

网友:
考虑一下布局是否合理 不能什么都交给工具做 添你麻痹验证码啊

网友(2011-10-20):
skew 一般地说是对设计有害的,useful skew就是skew对设计有利的部分。如果两级DFF之间组合逻辑延时太大导致违例0.5ns时,可以利用时钟路径上的延迟,使得到达后级DFF的CK端比前级的晚0.5ns,这样就可以满足时序要求了。具体的你可以查看做完CTS后的时序报告你就明白了。
所以,useful skew能使时序情况变好,可是这很危险,要在最后采用,至少要在CTS之后。

网友:
西西!你是要闹哪样啊!

网友(2013-09-04):
50ps有什么好搞的, 留到ECO做就行了, userful skew 尽管能够fix violation, 一是要考虑前后级的margin, 二也容易造成其他mode下的新的violation, 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少用

网友(2014-09-12):
回复 网友B:

    useful skew 用float pin到底怎么设啊?为什么我设了没反应?求指教!谢谢!

网友(2014-11-14):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我也是用的Encounter,但都是GUI,界面化的;如何在palce的时候添加 uncertainty呢,在哪里写呢?
多谢啦

网友:
    Encounter的不了解,ICC的是设在clock uncertainty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难道Encounter要在时钟树文件.ctssh 中加?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写在SDC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 SDC 不是综合时候用到的吗 布局/Place的时候 还要用到 SDC 文件吗? 不用了吧就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后面只要是有时序的地方都要用sdc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知道,所以在encounter刚开始读入文件的时候 就需要读入DC综合之后的sdc文件,但是那个sdc里面没有useful skew这个概念;到后端以后不是说可以添加useful skew吗,在哪里添加呢? 是在DC综合之后的sdc文件中添加,添加完后再让encounter读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是clock uncertainty加在sdc里面。。。。useful skew大概是cts的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F:

网友(2015-03-18):
回复 网友E:

    不是说DC出来的SDC文件在PR的时候需要烧掉中的uncertainty吗?我从哪记得好像是这样呢?请问大家都是怎么修改这个SDC文件的啊?

网友(2015-06-23):
学习。
涨姿势了。

网友(2016-04-28):
回复 网友D:

    做PR的第一步就是把sdc吃进来哦。

网友:
这里设置usefulskew

这里设置usefulskew

这里设置usefulskew

网友:
这是最后一招,保留手段,在综合的时候就可以用,或者说在CTS之前就要set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两点疑问  第一,为什么对clock gatting不利?
第二,为什么这是最后的手段,但是有时候为了修setup还是可以忍得(可以用很多userfulskew来修setup),能修掉就行。另一方面usefulskew用太大的话,CTS不好实现的。但是不要借太多,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也不一定情况都对,有的path借几ns,或者exclude也是可能的。为什么一直强调这是最后一招?我是新人

网友:
你不能光看WNS,还要看TNS,如果TNS很小,只有几个比较大的TNS的话,手工修一下useful skew就可以了,没必要一开始就动整个tree,否则会造成很多地方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版主,useful skew和icg有什么关系呢? 为何对icg不利呢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可以想一下ICG的时序啊,如果时钟latency太大,那么ICG cell可能会离EN产生逻辑很远,从而造成EN 的时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这个是说 ICG的EN端容易产生  setup违例;对吧
想问下 :但有地方提到,useful skew可能对clock gating产生不利影响;   这个不利影响和分析us对普通cell构成的path的不利影响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