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 mim电容和RF mos varactor及差分螺旋电感第三端怎么接呢?

楼主(2011-02-28):
如题 做一个振荡器

楼主:
smic工艺里电容是两端器件,csmc就变三端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接地。

网友:
要看工艺,一般阶地

网友:
应该是接衬底吧

网友(2012-07-23):
smic也有3端的。。。

网友(2014-04-14):
应该是GND

网友:
我们用的库都是接地的

网友(2015-02-09):
AC 扫描看不到电流啊

网友(2015-05-27):
那一端时sub,一一般接地,也不排除有特殊的接法。

网友(2017-04-11):
接GND就可以了

网友:
Cap 我一般接 sub
Ind 我一般接 gnd 不过我一般不太用lib里面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