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樣把spice model叫到ADS裡面去

楼主(2011-02-28):
由於沒有ADS designkit   所以想用spice models匯入ADS裡面進行仿真     可以請大家幫忙解答嗎    應該怎麼操作

网友(2014-07-14):
我目前也想要知道
哪位大大可以教導一下
謝謝

网友:
在原理图中, 选择 “File > Import”.
选择hspice netlist file
选择“Option”, 确认网表格式为 Hspice.
点OK. 子电路即被导入,

        如果由于该网表转换后的某些语法不能被ADS识别。还需要修改一下参数名称。

网友(2014-08-25):
哪位大大可以教導一下
謝謝

网友(2015-04-01):
是什么期间的spice model 呀?

网友:
是什么器件的spice model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