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读取程序时,如何判断程序已经完了,不用再往下读了?

楼主(2011-02-28):
CPU从指令存储器中读取指令,并且执行,与此同时PC加4指向下一个指令的地址,但是我不清楚,如果指令存储器中只有一条指令,CPU执行完后,CPU还会继续往下读取指令存储器中指令(只有一条指令,前面执行后,接下来没有任何指令),直到把整个存储器读取一边,如果这样也太没必要了吧,CPU是不是会做一个什么判断,如果指令存储器里还有指令,那么继续读取,执行,如果没有CUP则停止读取。。。不会每次不过几条指令,都要把指令存储器读取一边。。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进入异常,根据不同核而不同

网友:
不判断,程序的跳转完全由你编的程序决定,如果像你说的那种情况,程序就“飞了”。嘿嘿。

网友(2011-08-25):
程序是你自己控制的,CPU多读指令对你没有影响的。

网友:
编写的程序会提示是否继续读取指令,还是跳入 halt状态

网友(2012-05-16):
CPU是不会做判断的,大不了读不到有效指令产生异常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