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如何用matlab画bode图?

楼主(2011-02-28):
一般的横坐标只是角频率。如何在图中将角频率化为频率?
各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
用公式变换一下就可以啊~~
1 rad=pi/180

网友:
用鼠标右机,然后选择"properties ", 弹出对话筐, 在"units "下, 选择 "frequency " 单位为" Hz".

网友(2011-05-27):
你的图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bode(tf)
或者看下 help b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