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管问题!!

楼主(2011-03-01):
在画layout的时候,有两条线,其中一条比另一条多了2个逻辑门,为了保持两条线路(data path)的一致,我在不需要逻辑门的线路上加了2个逻辑门,这两个添加的逻辑门对于电路功能没有影响,那么其输入输出引脚是悬空好,还是联到某个固定电平比较好,例如VDD?

       有没有谁知道的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一般来讲 input pin如果floating 容易造成 多余的泄漏功耗,或者造成难以估计的电平翻转,

你就把他们tie 到gnd上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那我把输入固定到地好了!!

网友:
为啥不加 buffer, 要加逻辑门?

网友(2011-04-25):
如果是and tie到high吧。

网友:
input tie high/low, output 不用管

网友(2011-12-23):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