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与RTL联合仿真

楼主(2011-03-01):
小弟最近遇到个问题,就是想用Matlab作为behaviral model,与RTL进行仿真,要求RTL每个模块的输出端都能与Matlab中相应的函数输出进行实时对比(不用打印数据,再对比数据的方式)。这个该怎么做?另:在网上只查到用Matlab来验证RTL,是用simulink,但这个好像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这个也能完成,但我不知道。

如果哪位达人知道,请不吝赐教^^

网友:
围观中,待高人解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都一天了,咋还没有个答案呢?不能沉呀

楼主:
还没有人吗?
或者有人告诉我不能这么做也行呀。

网友:
高人出来一个把!

网友(2018-09-30):
写一个matlab函数,将MATLAB输出的结果在tb模块中根据某信号有效则进行输出,并与rtl结果进行实时比较,比较错误结果进行计数,达到一定个数仿真停止,比较错误的数据显示出来。

网友(2018-11-29):
这个时候你可以系统调用在verilog中使用$system("matlab xxx.m")产生golden数据放到文件中,引号里面的字符串是matlab的命令行,具体命令windows下和linyx下有些区别。
使用verilog自己的文件处理系统函数,加上简单逻辑可以完成与matlab交互。
一句话,现在ieee1364-1995/2001超准和各个eda厂家都没有matkab接口,唯一的方法只是读写文件姑且叫文件io接口吧。
还有个方法,matlab与c交互,c与verilog交互,不过这样做多了中间c层,效率比io文件交互更低,你看着办吧。

网友:
1.把Matlab Model 用c或者SV写出来当做behaviral model
2.或者直接给Matlab模型输入数据,把各级输出数据DUMP出来,仿真时候把同样的输入数据送DUT,得到各级输出数据和Matlab数据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