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开始学习ISE的软件

楼主(2011-03-01):
第一次学习ise的软件,照着书上的例子做练习,到实现 时候就报错了。   是跟win7有关么??

unknown signal 1722,

网友:
我用的也是win7,没问题的。
我也编了一个和你一样的,没出现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sources for:Synthesis/Implementation.
我建议你先编个简单的程序然后下载到板子上,并观察到结果,一来可以增加信息和成就感,二来可以激发兴趣。
如果要进行仿真的话,还是用Modelsim比较好。但要先学会写testbench.

楼主:
恩,thanks,板子在路上,寻思先用ISE的仿真工具做,之后再用model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