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ware生成的加密verilog不能编译,显示unresolved module。

楼主(2011-03-01):
designware生成的加密verilog不能编译,显示unresolved module。
是什么问题?没有designware的license?那个corekit跟这个有关么?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没发现这种问题.你到这里来问,说明你的文件来源...

网友:
是什么问题?==>是DW不能解析加密模块的问题。
没有designware的license?不是,如果你使用同一种DW加密的Code是可以用该工具编译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加密的DW和编译的DW不是同一个公司。或者文件损坏,检查MD5值。
那个corekit跟这个有关么?这个问题问别人吧。

网友:
如果你是要在FPGA上实现,可以用synplify综合,把支持
designware的选项钩上;生成网表后再导入ISE,这样就行了!
如果要做ASIC我就不了解了,希望知道的人冒个泡!

网友:
兄弟们!提点下来源怎么找啊

网友(2011-05-18):
应该是少min_max. 加入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