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手进来:关于余量slack的一点思考

楼主(2011-03-01):
各位前辈,近日在思索关于建立/保持时间余量(也就是slack)的一点问题。书上或者官方文档都说,时序分析器会依据自身模型计算reg-reg路径的建立和保持时间余量,如果两者任中之一为负,则表示存在时序违规,将给应用带来潜藏的危机。那么是否意味着只要slack为正,就万事大吉?
      在一些项目中,我有时限于时间压力,直接使用优化将少量负的slack勉强调节到正数,但绝对值很小。虽然实验中并没有发生错误,但心里仍不踏实,担心这么小的余量会被外界环境的波动所抵消。想请教各位前辈,老鸟们,你们认为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吗?或者说只要综合后的时序报告里slack全为正就够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slack至少应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才可以认为保险呢?

网友:
关注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把所要的时钟约束都加上了且正确,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例如利用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分析IO时序,利用set_clock_uncertainty模拟时钟抖动等
如果设置的时钟频率比实际的高那么5%~10%,那么应该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PS:我也不是什么高手

楼主:
谢谢cuichenhust 的回复。
但有一点想请教,你这么说的依据是出自于FPGA厂商吗?或者是实际应用的经验?
假设某个slack本身就很小,在遇到温度变化或者各种信号抖动(包括时钟、数据抖动)情形下都是如此吗?

网友:
用maxtype跑一下sdc文件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maxtype”是指用时序分析得出的fmax去测试代码?
原slack本身是在实际的f下得出的,尚且很微小;如果用fmax去测试,所得的setup/hold报告中slack应该更小吧,甚至为负吧

网友:
软件只能模拟真实情况,不同的工作环境,不同的规模,很多综合参数都会不大一样。这个应该是从经验来。
在综合阶段clock tree,连线模型都只能粗略的计算。相对来讲layout的时候更接近真实一些。

所以要是critical path的延时正好卡在你们的设计要求上,是比较危险的。
一般都要有余量,比如你富裕个10%,一般可以把那些不确定性覆盖掉。

保险的话,最好还是认真处理一下。

网友:
FPGA流程不清楚。
如果是ASIC,在综合阶段,除非你的时钟频率有足够的冗余(至少10%),否则p&r之后时许肯定达不到要求。真正的时许情况需要在p&r之后才能得到。
至于slack为正,是否在实际应用中还会出现timming问题,答案是一定的。所以一般时许分析时候的条件要比实际工作条件苛刻。
话说回来,系统设计的时候都会把工作频率往上估计,即便最后产品达不到期望的频率也可能满足设计要求,实在不行还可以加电压甚至可以选出能工作到指定频率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我对ASIC的流程不很清楚,只用过FPGA。在FPGA中只有P&R后才能得到包含slack的时序报告。如果只进行综合,只会得出资源消耗的情况。想请教下难道ASIC在综合阶段就可以得出时钟的最高运行频率和关于slack的一个预先估计?
    另外一点,你在回复中说“至于slack为正,是否在实际应用中还会出现timming问题,答案是一定的。所以一般时许分析时候的条件要比实际工作条件苛刻。”你说的条件苛刻是指在一般时序分析时,会考虑进去信号或时钟的抖动(uncertainty)等严苛条件吗?而且你说即使具有10%的fmax余量的设计,对其中存在slack为正(微小的正?)的路径,芯片工作时仍有可能出错,那岂不意味着用户永远不能信任手中的产品?

网友:
综合之后可以得到没有连线延迟的时序信息,通过这个可以对工作频率有个大致的估计。
最终的芯片大约会有10%的废品,更何况那些达不到工作频率的芯片。不过这些都会在ATPG上挑出来。不良芯片一旦流入到客户手中损失就比较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自己的经验和思考!!STA工具缺省情况下就是用的worst-case模型进行分析的,也就是最低电压,最高温度,最慢的工艺。至于时钟的抖动什么的,我不知道,应该要自己设置,因为STA工具不可能知道外部时钟质量咋样,对吧?!
另外,我一般都会给时钟加余量,比如122.88MHz我就用130MHz分析,时钟再抖应该也不怕了。
你可以自己在timequest(quartusII)里边看看,某一条路径的时序分析,里边waveform什么的都有,看多了,你就知道工具到底分析了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谢谢你的回复。
    关键是timequest分析出的微弱正余量与代码正常工作存在多大的必然性,是否意味着即使某路径存在微弱的正slack,但整体性能只要具有10%的fmax余量就可以高枕无忧?如果不是,那么面对存在微小正slack的路径该怎么办(假设fmax具有10%的余量),担心,恐惧,还是修改代码结构,直到slack也具有10ns左右才放心?

网友:
关注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Quartus II的timequest中已经有0C和85C最慢的分析结果,如果在指定的频率下,slack为正,应该没有问题。当然个别器件出问题,那是器件的问题,如果器件有问题,频率放10%也未必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用85℃的模型,在指定频率下,只要slack为正,哪怕绝对值很小,都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就使用的感受而言,即使WC(worst case)下报violation,实际使用上问题也不大,我说的是实际项目上的经历。s4 820 -4 87%资源占用,wc 85下面timing report报的是93Mhz,实际使用100Mhz~110Mhz没有问题。毕竟wc分析的是极端情况,实际使用过程中很少达到。

网友:
开启fast/slow布线模式,只要两种模式下布线结果都ok就没啥好担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开启fast/slow布线模式,只要两种模式下布线结果都ok就没啥好担心的"中的“布线结果OK”指什么?是指各路径的slack都为正?还是fmax保有10%的余量的同时各slack均为正?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回复!
    虽然实际中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毕竟不能让设计者放心。尤其是保持时间违规时最让人头疼。

网友:
说下个人看法,对于slack为正,是否一定就能够适用任何场合,答案是很难确定的,与其想如何做一套代码,一套约束,就能应用于所有场合,不如关注与产品的使用地域条件如何,如何在选片,系统规划设计,到后面代码等等方面去下些功夫,毕竟,满足使用需求的前提下,成本最低性能最高才是我们追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回复,很赞同你的意见。
       不过你说的“如何在选片,系统规划设计,到后面代码等等方面去下些功夫,毕竟,满足使用需求的前提下,成本最低性能最高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检验标准还是要看运行速率,资源消耗符合预定目标的前提下的slack余量。换句话说,所关注问题的焦点是在你“下足功夫”后,例如选择了合适的芯片,采用了良好的编码风格,构建了合理的使用环境后,slack余量要多大才恰当,才让人没有后顾之忧?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或者是经验值一直困扰着我,很不爽,不知有合适的书籍吗?

网友:
综合和APR时钟频率比实际工作频率高,对应时序约束紧,Slack绝对值一般不会很大。
但如果频率比实际高出很多的话,应该可以保证时序是收敛的。

网友:
我们在设计时, 都是根据besecase worsecase下综合的, 只要你保证 besecase下的 holding ,worse case下的setup, 此时只要外面PV 条件在fdy提供的lib范围之类, 都是安全的。

不知道你明白与否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的回复。
    不是很明白“ 只要你保证 besecase下的 holding”这句的意思。
为什么不是worst case下的holding时间?难道最坏的holding值只能在best case情形下获得?抑或是最坏的setup值只能在worst case情形下获得?
    你想表达的就是只要达到fmax频率(最好有10%余量),且芯片工作环境满足库元件的正常工作温度范围,经best case和worst case条件分析得出的hold和setup的slack为正,哪怕绝对值很小,代工厂都会给你生产出符合设计性能的产品。不知这样看符合你的想法没有。

网友:
哥们, 你好好研究foundry的 lib, 看看 在各个case情况下, setup holding需要的条件, 然后就会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的回复和建议!
    人生何其短,术业有专攻。我的兴趣在基于DSP和FPGA的算法分解、实现和系统设计,对于ASIC只有很笼统的看法(不涉及门级底层的东西),有时间我会去看看ASIC中不同case下,lib和setup、hold的关系。

网友:
设计时本来就必须考虑芯片的极限工作条件,比如:最高温度85°、最低电压2.5V为最差工作条件,该条件会影响芯片的建立时间;最低温度-40°,最高电压5.5v为最好工作条件,该条件会影响芯片的保持时间。其次还要有时钟误差也会影响建立时间。
设计时只要严格按照芯片的极限工作条件约束,布局/布线后时序报告的slack大于0。就表示芯片在这些极限条件以内肯定工作正常。如果有问题那就是你的约束没有加对。当然也有可能超过这些极限条件芯片仍然能工作正常的可能,那是因为软件模拟的极限条件本身有一定的余量,或者你加的约束比实际需要的还严格。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lwwlww兄的点拨和直截了当的回答!
    最高温度85°、最低电压2.5V的最差工作条件应该导致FPGA(或ASIC)内部单元偏离正常工作状态,进而布线、cell的延迟增加,因而是setup的危险点;
    最低温度-40°,最高电压5.5v的最好工作条件下,内部的布线,cell延迟最小,最容易导致skew大于data延迟,进而hold违规。
    呵呵,有空闲时间还是该多看看DC以弥补只做FPGA时序约束的不足。

网友:
前面讨论的是Altera的设计吧,不太懂

网友(2011-08-03):
回复 网友I:

    你好,你说的“极限工作条件”是适用于所有工艺库的吗?

网友:
看的我云里雾里的,学习FPGA好难啊。。。。。。。。

网友:
這要從setup/hold  time的觀念去想比較清楚, slack time<0就是他們無法滿足你對clock速度的要求, 正常來說setup和hold的限制可以決定出你clock的速度, 而當發生slack time為負時, 就是現有的限制無法被硬體滿足, 簡單來說就是跑不上去, 一般在設計時我會抓30%的空間

网友:
在DC的时候把各方面条件设置到最紧就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假如我跑到200m,那么是不是约束设置为220M左右? set_in_delay和set_out_delay  以及set_clock_xxxxx应该怎么设置呢? 可以提供一个建议吗?

网友:
hold 跟你的时钟多少 没有关系

网友:
综合时,加紧约束是否可以呢?

网友(2015-01-01):
通常都认为Slack大于零,就不必担心。
但是我却遇到问题,现在正与FPGA供应商(就不说是哪家了)探讨。
有的生产批次的器件,运行出错,我慢慢优化,使得Slack余量(@Post-Layout)更大,则就能正常工作。
怀疑是FPGA厂家的该批次达不到std等级,有时间我会验证之。
德国大众都断轴,现代工业呀,成本压力,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J: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设计工具对该系列硬件不是final优化版本所致?或者是对老器件支持不够好或bug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