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连续的0或者1变成0和1交替

楼主(2011-03-01):
把连续的0或者1变成0和1交替,这个算法叫什么?scrambling?
有没有具体的资料。

网友:
我知道有个8B10B编码,不过不能保证0,1交替,只是让连0连1最多5个,貌似

网友:
扰码就可以了。你可以搜索一下SDH协议,上面有这个实现方法。用移位寄存器实现的

网友:
通信上有伪随机化的做法,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信商那个方法好像只是限制连0或是连1的最大数目,但是不能变成01交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应该只能通过某种特殊的编码实现了,期望有高人能提供思路。

网友:
xi-1=(xi xnor xi-1) xor xi
试试这个

网友(2011-04-18):
用移位寄存器实现,还有做异或。。。之前做了一个的,貌似还分serial和parallel的

网友:
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疑问:
N倍频 0-->0101,1-->0011

网友:
对,是叫scramble,个人感觉和CRC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