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的0或者1打散算法

楼主(2011-03-01):
把连续的0或者1变成0和1交替是什么算法?
有具体的方法和资料吗?

网友:
用一个生成多项式就能实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扰,就是楼上所说的使用一个生成多项式。常用的加扰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带反馈的,一种是不带反馈的。可以参考下DSL标准的加扰。

dn'=dn+d'n-18+d'n-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