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里看采样保持电路的THD

楼主(2011-03-01):
如何用spectre里面的waveform calculator来计算采样保持电路的THD! 谢谢!

网友:
直接采用Calculator中的“thd”函数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lculator里怎么取点呢?我用理想的开关和信号源出来的thd有10%这么大?

网友:
你提到的10%是否已经考虑了Calculator中THD function默认单位%?
(PS:Calculator中THD算出来的值是已经默认单位为%的。
如果THD算出是0.1,则实际THD=0.1%。)

网友(2012-07-12):
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2013-06-20):
回复 网友A:

   thd是怎么设置的,能给图参考下吗,我感觉我这边乖乖的,complex(数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THD设置如下:
fundamental(Hz): input signal freq, M/N*fclk.

THD

THD

网友(2016-05-16):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不能看一下我的帮我也说一下怎么设置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THD设置如下:

大哥,仿真出来的界面是什么样的啊?我按照这个弄了,看不到THD的结果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