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5 光纤接收误码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1-03-01):
小弟用V5LX50T做光纤发送接收模块一个光头2.5G 8B10,16位宽,发现在一个板上把数据用光纤发出去再接回来接收很好很稳定。但如果是两个板子,一个发另一个收,收的一方的rxlossofsync信号高出现,接收到误码。把GTP的RXUSRCLK选了RXCLK和REFCLK都会出现。还有就是接收到的16位数据常高8位和低8位互换。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这么高速的传输,有无硬件同步或者是校验。
PS:你最好把你问题中的英文术语先解释一下,不是每个人都清楚你的课题。

网友:
rxlossofsync信号应该是接受失同步,我估计,1.两块板子的晶振精度是否一样。2.你在使用GTP时参数配对没。3.试着预加重。两块板子试着都做个自环,看是不是硬件布线原因。高8位低8位互换只要这个解决了估计也迎刃而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块板子都各自用光纤回环试过,都很好。都下载的是同一bit文件。我也怀疑就是时钟不同源引起的问题。但GTP 有CDR电路能从数据流中恢复时钟的,但RXUSRCLK也用过RXRECCLK的,一样有误码。请问对晶振的精度要求一般是多少?GTP WIZ有个CDR PPM offset选项是不是调这个用的,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多少公里传输距离的光器件,光纤长度呢?如果是长距离传输的光器件用短纤,可能光强度太大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光头标称2KM,我用的是2米的线。但是我自回环没问题,两块对传就不行。如果光强度太大应该自回环也会出问题的啊

楼主:
经过调试发现,初步估计是使用的晶振规格偏低,准备先使用两个频率源做时钟源调试一下。

网友:
时钟源的问题可能性非常的大,单系统都很稳定。

楼主:
用两个高稳时钟源试了,很稳定,两个板对连线上速度上3G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