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的unit cap的问题

楼主(2011-03-01):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2.png

在下用理想元件做了一个SAR ADC的模型,发现unit cap的取值对于最后得出的数字信号结果影响很大。
在理想的情况下,unit cap不是应该不影响结果的吗?求解答

网友:
1)你的架构是对VDD采样的,比较器的输入负端会出现高于VDD的电压,当你对<vdd/2的输入电压采样时。
你的refence switch的sub一定要接最高电位,不然会漏电。
2)你如果改变unit cap值会数字输出结果不对的话,很可能你的比较器的kickback很严重,kickback到你的dac上了,看看你DAC上的电压。
‘发现unit cap的取值对于最后得出的数字信号结果影响很大。’
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能否更详细地描述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检查发现原来是reset和另外一个时序有重合部分,MSB的三个开关有两个会同时导通,导致第一个bit的采样结果不对...
感谢楼上!

网友:
DAC output的 电压会过高, 导致 switch的 PN juntion 漏电。 简单办法是比较器的共模电平 设为0.5VDD。

楼主:
有道理,所以我打算用voltage doubler来增大off state时siwtch 的gate voltag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单纯提高gate电压没用的,要提高sub的电压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什么是sub的电压?

网友:
    是指你PMOS的bulk,因为你dac的输出(PMOS的drain端)电压高于VDD,如果你把bulk接VDD的话,那么你的drain端到bulk的PN junction是正偏的(>VTH的话就导通了)。所以说你的PMOS的switch会漏电,随着你采样的电压值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你的ADC和你的输入信号相关了,也就会引入谐波,你做FFT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解决办法要么可以将你的这个PMOS的well单独画,接到DAC的输出端,或者直接boost到2VDD。

网友(2013-12-18):
看看SAR ADC怎么弄

网友(2014-06-27):
more issue on this !

网友(2017-12-07):
关于sar adc的unit cap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