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Pci9054的DMA方式传输时,如何获得PCI端的地址?

楼主(2011-03-02):
我想用Pci9054芯片完成Local to Pci的DMA传输。首先利用PLX SDK的API函数PlxPciCommonBufferProperties来获得PCI端的地址,但是编译运行时出现了如下图片中的问题,我怀疑是为DMA目的数组分配的空间太大,那么如何才能减小分配的空间?如果这种方法不对的话,如何才能获得PCI端的地址?谢谢!

控制台中显示的"buffer字节数"就是大小

控制台中显示的"buffer字节数"就是大小

楼主:
图片中的错误对话框问题已解决,是指针初试化的问题。另外,common buffer的大小可以在注册表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