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极点是复数,如何在bode图上分析呀?

楼主(2011-03-02):
一般的bode图分析都是极点为实数,但是极点为复数的时候,在bode上该如何分析。
请教了!

网友:
同样求教此问题!

网友:
First pole is -3db point , Gain decay -20db/dec.
Second pole gain decay -40db/dec.

网友:
极点为复数的时候是对称的,也即同时还会有一个实数极点,这样形成一个共扼极点,如三楼所说gain decay -40db/dec

网友:
领教了领教了

网友:
极点为共轭的话:
相频在(10^-1/2Q)f0时开始转折,到(10^1/2Q)f0时达到180度。
其中Q为品质因数,f0为谐振频率。

幅频在f0处会有过冲,过冲量为Q,然后-40db每十倍频下降。

其实两个重合的实轴极点就是Q=0.5的情况

网友(2013-12-12):
回复 楼主:

   以s-plane原点为圆心,复极点到原点距离为半径做圆,圆上此时会有4个点--一对复极点a+/-bj, 与纵轴(jw轴)正半轴交点wz+以及负半轴交点wz-.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给你看看这个,补充一下本科知识

网友(2014-01-11):
内容出现共轭极点的话是不是衰减振荡啊?

网友:
可以找一本信号系统的课本看看

网友(2015-09-15):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
O(∩_∩)O谢谢了哈

网友(2015-11-16):
共扼极点,如三楼所说gain decay -40db/dec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2016-12-27):
一直不明白什么是开关电源!

网友(2017-11-24):
同遇到问题!!

网友(2018-11-30):
学习了,谢谢大佬们

网友(2024-07-06):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看这个,补充一下本科知识

学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