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3c2440的网口调试

楼主(2011-03-02):
大家好:
      我买了一块s3c2440的开发板,按照资料给的原理图,我自己做了一块底板。核心板还是用开发板的核心板。现在只焊接了电源、复位芯片和网口。但是发现网口不对。因为bootloader启动时检测网卡,检测到了才启动系统。但是现在系统没有启动。我觉得网口不正常。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来检测我的网口有什么问题吗?复位芯片和电源没问题,因为如果我不用系统,用ADS跑自己写的小程序没问题。

网友:
检查电路,原理图没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焊接有虚焊或者连焊

网友:
是不是网络接口的顺序不同,你买的元件和图纸的1-8引脚顺序使用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