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Vdsat,vds, vgs-vt几者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1-03-02):
请教一下,Vdsat,vds, vgs-vt几者之间的关系

我的理解是在饱和区工作时,vds>vdsat=vgs0-vt,一般的时候vdsat起码要大于200mv。但是我不是很清楚这个200mv的理论依据啊,请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呢?还有就是vdsat一般是越大越好?但是在i-v曲线上我好像看不出来啊?

困惑啊!!请赐教

楼主:
或者应该是理解为vds-(vgs-vt)>200mv,这样可以避免因为Corner得偏差使管子进入线性区? 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
vdsat越大越好????

网友:
2楼的理解比较正确,我觉得。
还有vdsat越大越好这说法不对吧,得根据支路电流I的具体大小,以及应用情况而定。

网友:
Vds-Vdsat要留一定余量;一是怕管子由于工艺进入线性区;二是饱和区边缘rds较小。

网友:
越大越好肯定也不对

网友(2011-11-21):
希望来个系统、清晰点的解释

网友A:
在长沟道下,vdsat=vgs-vth=vod
在短沟道下,由于二阶效应,vdsat就不等于vgs-vth,但这个值,spice也好,spectre也好,都是用来判断管子工作区间的。一般来说vdsat<50mV管子基本就工作在线性区。在短沟道下,vdsat几乎不可用手算。
另外vdsat不是越大越好,比如差分输入对,由于要保证一定的增益和带宽,或者是低功耗设计,vdsat很难做到200mv,一般也就100mv多一些。而且输入差分对vdsat小一些,对噪声也有好处。反过来,如果是电流镜,工作在深度饱和区才是有利的

网友(2012-04-14):
8楼清晰!

网友(2013-11-07):
为了使得mos管较好的饱和,一般设置200mV,这只是一种经验性的设计方法,是为了在电流效率和增益中取得一定的平衡,Vgst过大,MOS会进入速度饱和区,gm也不会随vgs增大而增大了,所以通常不会在速度饱和区设计电路,而在短沟道的MOS中,square law已经不满足了,Ids电流与Vgst更接近指数关系,所以如果要按vgst=200mV设计放大器,就尽量采用L较大的管子。另外,在高频应用里,可以使得vgst较大。

网友(2014-05-03):
跟着建辉兄顶一把!

网友(2015-04-13):
给8楼点个赞,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200mV这个值的设置是在电流效率和速度之间Tradeoff的结果
由于gm/Id=2/Vdsat,要得到更大的电流效率,我们就要求Vdsat更小
但是对于同样的电流,Vdsat的减小意味着器件尺寸的增大,这会导致寄生电容的增大,影响器件的速度和摆率

网友:
这个很难绝对说200mv吧,对低压电路,100mv已经可以了

网友(2015-12-04):
为什么我在仿真的时候观察管子的DC工作点,有的NMOS管子的vgs小于vth,其vdsat却是正值,按vdsat=vgs-vth的话 ,这个时候vdsat不是应该是负值吗?而且此时的vds还比vdsat大很多,那这个管子不是应该工作在线性区吗?为什么会有vds大于vdsat?

网友B(2016-01-28):
回复 网友C:

Vdsat在仿真模型里并不等于Vgs-Vth,而是电流饱和时的Vds的值,注意是电流饱和。在考虑短沟的速度饱和效应后,mos管有可能在漏端pinch-off之前达到电流饱和,即电流大小不随Vds变化,而等Vds增大到Vgs-Vth(常说的overdrive voltage,Vov),近漏端才会pinch-off,所以Vdsat<Vgs-Vth。至于亚阈值区及线性区,Vdsat<Vds情况,我认为只是模型的简单带入,而并没有实际电学意义,Vdsat仅仅在所谓的饱和区内才有意义。

网友:
200mV不是一个magic number,不同工艺不同的

网友(2016-03-02):
感谢各位分享,解惑了

网友(2016-05-06):
回复 网友A:

    8楼学习了

网友(2016-08-23):
八楼说得很详细

网友(2018-04-04):
vgs-vt,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过驱动电压(overdrive voltage)Vov,对于Vdsat,这个量有的定义是MOS管处于速度饱和区的电压。可以看Cadence中仿真的MOS管的静态工作点,对于Vdsat,其值并不等与Vov。对于速度饱和和沟道夹断导致的饱和是MOS管两种不同的机制。速度饱和只有在短沟道器件中才明显体现出来。

网友(2022-11-0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Vdsat在仿真模型里并不等于Vgs-Vth,而是电流饱和时的Vds的值,注意是电流饱和。在考虑短沟 ...

受益匪浅

网友(2025-01-29):
引用 网友A:
在长沟道下,vdsat=vgs-vth=vod
在短沟道下,由于二阶效应,vdsat就不等于vgs-vth,但这个值,spice也好,s ...

你只回答了vdsat,那么vds-vdsa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