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SPI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芯片需要个spi slave,master和slave是不同的时钟域

spi slave的输出数据与内部时钟(slave clk)是同步的,但与sck是异步的,要保证master准确的采样slave的输出数据,

我现在的想法:
1、用sck同步sdo,但是sdo的每个bit的是一个sck_syn(同步后的sck)周期长,这样可能会出问题,
2、用sck控制slave的输出数据移位寄存器

大家有点什么建议吗?

网友:
建议你在master里增加一个异步fifo,将slave数据串转并写入fifo,在使用master 时钟将数据读出后,在并转串,这样设计比较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ster不是由我们公司设计的,现在只能在slave上想办法,关键是做master的公司提到这个要求,而且最开始我们还答应了,

楼主:
www fpga4fun com/SPI2.html
基本上类似于上述链接的设计,只不过我们设计的在完全接收到SDI后,才会发送SDO

就是和给EEPROM套上个SPI的壳差不多

网友:
master 有SCK输出吗?

楼主:
master有sck输出,

注:你有qq?我的361252105,直接联系,方便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上班时间不能上QQ,而且回家也不怎么上网。

    slave 不可以使用master输出的SCK作为时钟吗?这样二者就可以同步通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先入为主吧,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IP core都是对slave采用这样的方法,一个比较快的clk采样sck和sdi,用sck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做使能信号,

直接使用slave的sck?没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和IP啊,能这么用吗?

主要是没人用过,万一流片回来因为这个出问题呢,

我给的那个链接,有这样一段话:
SPI协议中,master通过sclk上升延发送数据,下降延接收数据,而slave通过master给的sclk的上升延发送数据,下降延接收数据,我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SPI主端发出的时钟给从端,从端是直接使用该时钟还是要检测其有效延?
      如果是直接使用这个时钟,那么这个时钟在板上走线安全不安全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干扰,除非特殊处理,那么这样通信就难保证可靠,而且当接收完数据之后从端如何去读它,因为是不同的时钟域,所以就必须使用类似FIFO的这种做法。
      如果是用从端的主时钟来同步这个时钟信号,那么势必造成至少3个clock的延迟,那么就对sclk和主时钟之间的频率关系有比较大的要求,造成SPI的速率有限制。
2,spi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用以同步还是异步的电路?

我看到的几个源代码好像都是用的主时钟同步的方法,公司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我看到的很多文档并没有提及这个,所以就产生了上述疑问,欢迎讨论。

网友:
我现在的想法

网友:
你可以放心使用master的主时钟,板间走线可能是会有些干扰,但没你想那么严重。

spi master的时钟一般就是25M左右吧,这个我记不太清,master上升沿发送数据,slave下降沿

采样数据,没有任何问题的。至少有20ns 的建立时间,时钟偏移可以忽略,假如周期是40ns。

再者偷偷告诉你,我做过类似的工作,就是FPGA验证一款芯片主从SPI的数据收发,没有任何问题,从端收

到数据后转并口,输出到USB芯片,可以在终端稳定播出所收到的视频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认为本来就是要用第二种方法,spi本来就是同步通信协议,又不是uart,否则何必master要提供时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master提供时钟sclk,估计出发点是想slave用sclk,

   不过,在ipcores上下的code都采用了用slave的主时钟采样sclk的方法,应该是有原因的,

   个人看法:这种场合应该是master和slave工作在同一个时钟域,但是master输出的信号,在传播过程中比较容易受到干扰(SI)或者走线较长(delay),造城slave接受到数据后不能保证sclk(时钟)还能正常采样到sdi(数据),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端收到数据后转并口,输出到USB芯片,可以在终端稳定播出所收到的视频流。”

这个过程应该会在中间加个FIFO吧,这样是不是就成了异步FIFO?

USB芯片的频率应该很高,快时钟域的时钟信号读慢时钟域的数据?

这样就有两个过程了,一个过程是slave接收master串行数据,通过shift registers,转换成8位并行数据发送到USB,然后把USB的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发送给master,这个过程用的是master提供的时钟sclk;另外一个过程是slave与USB之间的数据交换,用FIFO来实现。这两个过程就有了两个不同时钟域的时钟信号。

如果master的主时钟clk_master和USB的时钟信号clk_usb在一个时钟域中,那么这两个过程就可以用同一个工作时钟。这样数据交换的过程就简单些

我想这样的两种情况决定了是否对slave的接收数据同步处理。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USB接收数据后,就发送到视频播放终端,跟MASTER 没什么关系了。

该芯片USB接口比较友好,记得好像是数据总线和写使能就可以把并行数据写入USB,

至于USB芯片里面如何处理,不是咱们关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能够提供这么宝贵的经验

   还有一个小问题,如果只有一个从设备,这个时候的TCEB信号,就是低电平有效的那个信号,你怎么用?

   作为复位信号使用?

网友:
这个信号我当时好像没用到,一般SPI三个信号:
sclk
sen
sdio

TCEB 我还真没印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sen这个信号,TCEB是项目里小日本定的

网友:
sen一般是低有效,在采样数据时,为低。比如采样8个bit,则采样最后一个bit后,为高。下个周期采样时,在为低。一般手册都有相关时序。

网友(2025-07-29):
请问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用的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