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pectreRF仿真分频器的噪声

楼主(2011-03-02):
有人仿过分频器的噪声吗?
我用spectreRF仿一般的简单分频器还可以收敛,比如2分频,或者用2分频级联的4,8,16分频。
但是当我仿稍微复杂些的可编程分频器(如4—27分频)时,PSS分析总是不能收敛。

PSS设置中,beatfrequency=输出频率;下面的output,我选择voltage,然后选择输出节点;input 我选择none
Pnoise设置中,sweep type 我选为relative, relative harmonic=1;
maxsideband=15;最下面的那个我选为 source

请问有谁能给我解答下吗?为何不能收敛,是参数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我也无法收敛

如果电路里有一个sin电压源输入给分频器,那么pss里的基频就被限定了……

如果pss不收敛那pnoise怎么设置就没必要讨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edaboard 发帖求助,快有结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能给个链接不?

我单独仿了分频器的噪声,打算单独加进PLL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还在咨询中
刚试着发链接,发现权限不够,所以就把  .  省略掉了
你去www edaboard com 看下
或者 www designers-guide com
这2个论坛回答问题的挺多
你用spectreRF仿真 pfd+cp+lpf 的噪声了吗?结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得把分频器用数字代码替代,其他都用电路形式加入,就能收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单独仿真多模分频器的噪声终于收敛了。最大的问题出在“beat frequency”,其实在spectre 中应该叫 fundamental frequency。你是单独仿真分频器不收敛吗?

网友:
楼主名叫闫晓辉,产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被抓住了~~你也是产二的

网友(2012-08-07):
请问单独仿真分频器噪声,PSS应该怎么设置啊?我输入主频加入vpulse方波,仿真总提示这个时钟源加的不对,不能加周期性变化的方波?

网友(2013-05-18):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仿多模分频器噪声PSS时怎样设置得到收敛的?你的beat frequency是按照什么设的?求教

网友(2016-12-21):
回复 网友B:

   您好,您仿真的分频器收敛了。beat frequency设置的是分频器输入信号频率还是分频后的信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