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关于FPGA芯片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03-03):
不知道版上有没有人了解,就是像Xilinx那些生产大规模FPGA芯片的公司,他们的电路图是怎么生成的?

是用skill自动生成的,还是人工排一个个模块完成的?

网友:
我听说intel的CPU都是手工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这类还真不了解,不是一般都是verilog写,astro或ICC生成的么...
    不知道FPGA这种阵列式的结构会不会都是用skill啥的排列的。因为我听说layout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在0.18工艺下能做到1GHz,最后都是要靠手工的。
ARM几乎到了45nm才做到1GHz的,就是verilog+工具。

网友:
如果使用标准单元库,手工设计的电路几乎不会比DC综合出来的电路表现更好,如果是手工placement性能会有稍许提升。
要是真正的高速应用,那一般会用动态cmos电路。
至于FPGA,结构上和RAM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