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负反馈的角度去分析带源极负反馈的共源级的跨导公式呢

楼主(2011-03-03):
如何从负反馈的角度去分析带源极负反馈的共源级的跨导公式呢?(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情况下)

强调:不是从小信号等效电路图,而是从负反馈角度该如何分析

网友:
输入端是G端,输出端是D端 ,如果带了源级负反馈电阻,那情况就是,当G端输入电压升高时,IDS会增大,这个电流经过源级负反馈电阻,使得S端的电压升高,这时候VGS就会减小,IDS电流进而降低,就是这么个过程。

网友:
输入是VIn 负反馈的反馈系数是Rs ,H(s)=gm, G(s)=Rs
环路的传输函数是Y=H(s)/1+G(s)*H(s)=gm/(1+gm*Rs)

网友(2014-10-22):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2016-11-18):
谢谢 完美解决我的疑惑

网友:
1.左图为未加入反馈时候:Iout=gm * Vin 所以,Gm=gm。
2. 右图为加入反馈,这是一个采集输出电压,通过电阻Rs转换成电流反馈到输入端的电压-电流反馈。
    需计算环路增益,从红叉叉处断开:
     电阻RS电流:IRS= Vo / Rs;
     晶体管上电流:IM=(0-Vx)*gm + (0-Vx) *gmb - Vx / ro;
     IRS = IM;
     推出环路增益T = - ( Rs*(gm + gmb)+ Rs / ro );
     所以反馈后的跨导:
     Gm = gm /(1+T)= gm / ( 1 + ( Rs*(gm + gmb)+ Rs / ro ) )
              = ( gm*ro ) / ( Rs + [ Rs*(gm + gmb)+1]*ro   )

网友(2021-08-11):
2L解释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