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不懂ICC congestion report

楼主(2011-03-03):
我place之后显示global routing congestion map,整个core都是congestion,icc 的 report显示每一层金属的overflow,我看不懂。比如metal 1 ,horizontal overflow是 0 ,vertical overflow 有 很多,metal 2 vertical overflow是 0 ,horizontal overflow有很多。结论就是 每层金属 走线方向 上 overflow 是 0,相反的就是很多。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意思。本来metal 1 不就是 横向走线 优先的吗, 它报出vertical overflow有很多,这是什么意思。我是否有必要做下去?我现在用的是high density的库,如果没必要做下去只能是换库了。

网友:
建议你在Place阶段看Pin Density吧,Congesiton Map不大靠谱。

网友:
那也就是说明 vertical 方向 congestion 比较严重,  要调整floorplan, 或者加density screen,

请问 你的芯片  height/with 多少,

还有利用率多少,

congestion map的结论是  主要看 有没有 花颜色的,  如果颜色比较鲜艳 , 则问题比较大,
如果都是 浅色(蓝色)也就是overflow <2的,  也就还好,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 metal 1本来走线基本上是horizontal的,metal 2 是 vertical的,它为啥在这里报的是,metal 1 vertical overflow 很厉害, metal 2 horizontal overflow 很厉害?

网友:
楼主用什么命令报的?report_congestion报出来的报告不会每一层分别报H,V的呀。能不能把你看到的那部分报告贴出来?回复 4# flowerah2

楼主:
我发现 icc里认出来的走线方向是反的,去查原因

楼主:
就选 route下面有一个 global ...congestion map 就能报告了,

++++++++++++++++++++++++++++++++++++++++++++++++
Layer M5 Congestion Map Data:
++++++++++++++++++++++++++++++++++++++++++++++++
There are 1430643 GRCs (Global Route Cell) in this design
****************************************************************
****************** GRC based congestion report *****************
****************************************************************
  16917 GRCs with overflow: 0 with H overflow and 16917 with V overflow

++++++++ Top 10 congested GRCs ++++++++
GRC {784200 936800 785600 938200}: H routing capacity/demand =  0/0 (occupy rate = inf), V routing capacity/demand =  7/17 (occupy rate = 2.43) with overflow 10
GRC {563000 1561200 564400 1562600}: H routing capacity/demand =  0/0 (occupy rate = inf), V routing capacity/demand =  7/16 (occupy rate = 2.29) with overflow 9

楼主:
我以为 tech file里会有default direction的规定,结果没有,请问工具是哪里默认的方向,我 floorplan用 jupiter来做的,pr用 icc做的,这两个工具哪里能报告和设置一下 direction呢,从 以上 congestion map看,感觉 perfer direction 跟常规的反了。

网友:
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网友(2011-05-10):
灵异事件?
不过走线方向相反也有可能

网友(2014-07-02):
回复 网友A:
请问pin density 不能超过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