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im仿真如何设置将模拟电路产生的电压给数字电路作电源使用

楼主(2011-03-03):
我现在使用hsim进行数模混合仿真,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数字电路的电源为模拟电路产生的基准电压,所以不能采用VCD文件给数字电路加激励,这种情况该怎样处理啊?请大侠指教!!!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郁闷ing

网友(2011-04-14):
提示一下,是不是有个受控电压源可以用

网友:
你的数字电路是verilog code还是transistor level,如果是verilog code,不需要电源吧;如果是transistor level,和模拟电路合起来一起仿真就行了。不清楚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