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如何写一个guard ring的小程序

楼主(2011-03-03):
每次画guard ring很麻烦,怎么用skill语言编写一个guard ring的小程序

网友:
在virtuoso的菜单create-multipartpath可以定义guard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2011-07-25):
偶已编写了个小程序,在Laker里面很容易实现,只要知道芯片的宽、高。就是一小计算程序。

网友:
让fab 帮你做吧

网友(2013-04-17):
virtuoso可以做Pcell实现;Laker可以做Mcell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