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硬件替代cpu配置芯片中的寄存器???????

楼主(2011-03-03):
通信芯片,本来芯片中带有一个arm核,所以可以用软件配置芯片中的寄存器,可现在要求放弃ARM核,完全由硬件配置寄存器。可寄存器很多,既要写又要读,且地址和数据值并不连续,如何实现啊?用task可以吗?各位帮帮忙啊,很急啊

网友:
软件硬件化。
写一个大大的状态机吧。

网友:
把寄存器配置操作以特定的格式存在RAM或者ROM里面,硬件去解析就可以了。
基本寄存器操作:
write, read, polling。task是不能被综合的。

网友: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