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仿真与网表仿真不符,用什么工具能查出问题??

楼主(2011-03-03):
rt???

网友:
回复 楼主:

形式验证工具,比较RTL代码和综合后的网表
formality!!!

网友:
先确认下网表仿真设定地有没有问题

网友:
2楼说的对,形式验证工具,formal

网友:
not formal only, STA is also necessary.

网友(2012-07-23):
电路仿真 or 形式验证 or STA

网友(2012-12-12):
我做一个mcu,形势验证通过了,但是网表仿真又没过,原因是组合逻辑太长,延时过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3-03-08):
将网表的信号与rtl信号抓出来作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