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处理器数据前推的问题

楼主(2011-03-03):
最近项目设计遇到一个问题,我的处理器第四级流水线的数据要前推给第二级流水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第四级流水线过寄存器后的数据前推给第二级,第二种是寄存器前的数据就要给第二级处理了,这种情况造成组合逻辑链很长,综合频率不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大侠们给支支招

网友:
想提高频率可以暂停流水线,不过频率上去了,指令执行效率不一定提高

网友(2011-04-04):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组合逻辑会那么大,可以看看你的组合逻辑是否可以分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P3级ALU运算结束后没有经过寄存器,数据直接返回给P2级进行mux选择,造成组合逻辑很长,这个过程只能在一个周期完成,没法分割

网友:
我也和楼主遇到同样问题,同求高人指点~~

网友(2011-05-04):
一般有单周期的乘除类的指令,ALU部分都不会小。

要么架构上重新修改,要么复杂运算多周期完成。

能做的就那些,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么笼统的说一句,谁也解决不了。

网友:
这个没办法。。你在ALU前面加MUX肯定会增加CRITICAL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