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寄生参数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3-04):
用calibre提出来的网表,里面的器件与原来线路器件的名字不一样,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没有大牛在吗?我在LVS option里面加了电源地,大部分的器件已经对应起来了,可是还有几十个对不起来

网友(2022-05-24):
看一下pex rule 里边对管子的定义和lvs
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