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 Pro无法检测到Xilinx USB下载器

楼主(2011-03-04):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我在用ChipScope Pro测试时,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ERROR: Socket Open Failed. localhost/127.0.0.1:50001
     localhost
     java.net.ConnectException: Connection refused: connect
     ERROR: Failed to open Xilinx Parallel Cable. See message(s) above.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下载器连接良好,可以下程序,但是ChipScope Pro
    检测不到下载器,
    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是用并口连接下载线的吗?如果不是,那么选择"Jtag chain"->"Xilinx Platform USB cable",设定一下吧。不同的电脑USB连接不一样,所以,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你的环境,自己试试。

网友(2013-04-11):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