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在FPGA中运用浮点核的成功范例

楼主(2011-03-04):
在FPGA中用浮点运算,这事很少人这么干,但我还真就这么干了,但没人指点真是件不给力的事。看了各种资料和帮助文档之后,我在FPGA中嵌入的IP浮点核在Modelsim中仿真通过了,为此,偷着乐了一下。但没想到,当把程序烧到板子上的时候却出不来结果。这是怎么回事呢?
求大虾们指教啊!

网友:
在FPGA中还是用定点算法吧,浮点算法是劳民伤财啊。

网友:
浮点也不是很难,和32位定点也差不多,绝对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浮点是挺费资源的。不过,只要能实现功能,用什么倒是无所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component float_divide
    port (
    a: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b: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operation_nd: IN std_logic;
    operation_rfd: OUT std_logic;
    clk: IN std_logic;
    sclr: IN std_logic;
    ce: IN std_logic;
    result: 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rdy: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tofudian1 : float_divide
        port map (
            a => shuju1_d,
            b => shuju2_d,
            operation_nd => op_nd_d,
            operation_rfd => op_rfd_d,
            clk => clk,
            sclr => sclr_d,
      ce => ce_d,
            result => feng_fudian_60,
            rdy => ready_d);

process(ok_fd)
begin
if ok_fd='1' then
  ce_d<='1';
else
  ce_d<='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ce_d)
begin
if ce_d='1' the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ount_d="10" then
   count_d<="10";
  else
   count_d<=count_d+'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ount_d)
begin
if count_d="01" then
sclr_d<='1';
else
sclr_d<='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op_rfd_d)
begin
if op_rfd_d'event and op_rfd_d='1' then
shuju1_d<=xiaoshu_fudian;
shuju2_d<=liushi;
op_nd_d<='1';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ready_d)
begin
if ready_d='1' then
ce_a<='1';
else
ce_a<='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e_a,clk)
begin
if ce_a='1' the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ount_a="10" then
   count_a<="10";
  else
   count_a<=count_a+'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ount_a)
begin
if count_a="01" then
sclr_a<='1';
else
sclr_a<='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op_rfd_a)
begin
if op_rfd_a'event and op_rfd_a='1' then
shuju1_a<=feng_fudian_60;
shuju2_a<=du_fudian;
op_nd_a<='1';
end if;
end process;

这是用浮点核做除法中的几段代码,还请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绑定?

楼主:
对浮点核的运用已经试验成功了,下一步准备对浮点核的重复利用,以节省有限的资源。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过,我是把小数移位做整数处理,然后再移回来

网友:
这种代码实在是无法接受o(╯□╰)o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请指点啊,jackertja.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这倒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process(ok_fd)
begin
if ok_fd='1' then
  ce_d<='1';
else
  ce_d<='0';
end if;
end process;

这种代码没什么意义,ce_d就是ok_fd,如果是为了debug时候便于理解,直接ce_d<= ok_fd;就可以了。
----------------------------------------------------------------------
process(clk,ce_d)
begin
if ce_d='1' the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ount_d="10" then
   count_d<="10";
  else
   count_d<=count_d+'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这是希望综合成门控时钟还是什么别的电路呢?count_d是不是只计数一次,之后就永远停在"10"了呢?
----------------------------------------------------------------------
process(op_rfd_a)
begin
if op_rfd_a'event and op_rfd_a='1' then
shuju1_a<=feng_fudian_60;
shuju2_a<=du_fudian;
op_nd_a<='1';
end if;
end process;

这是希望把op_rfd_a作为时钟吗?有什么特别的需求?
op_nd_a永远为'1'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你说得很对呢。我这个IP核只用了一次,如果我想重复利用IP核,这个代码应该怎样写呢?那个operation_rfd怎么用,还是没真正搞懂。我看帮助文档里有这样一个图,它的代码应该是怎样的呢,请指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