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导出cadence ADE仿真结果数据?

楼主(2011-03-04):
如何导出cadence ADE仿真结果数据?并能用其他软件(比如matlab等)重新画图,谢谢!

楼主:
知道的说声嘛

网友:
可以存成CSV格式,重新作图
另外,如果只是为了作图的话,其实在cadence中用它自己的作图工具也可以做出很漂亮的突来,和matlab差不多

网友A:
好像在calculator里面有个printvs,可以将曲线输出到一个文本文件中去。不确定是print 还是 printvs。自己试试那几个吧

网友(2012-06-10):
冒个泡吧

网友:
学习了 matlab好久没用过了

网友:
5楼的回答就是正确的。我有从cadence里导出来放到matlab里面的

网友(2012-09-23):
学习,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3-07-26):
把数据采集,存入CVS格式,然后在matlab中描图

网友(2014-03-10):
学习一下,谢谢大虾

网友(2016-10-12):
有没有详细步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做,谢谢,新手不懂

网友:
好像知道了1,选中要保留数据的曲线,2,点击2上圈内的table,然后出现Graph Results Display;3,直接点击ok;4,出现table窗口,点击file;5最后save as CSV,那个保存到的名字随意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顶顶,给力啊!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D(2019-04-11):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calculator里面有个printvs,可以将曲线输出到一个文本文件中去。不确定是print 还是 printvs。自己 ...

请问calculator里的printvs在哪里找?

网友E(2024-01-17):
引用 网友D:
请问calculator里的printvs在哪里找?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我的方法是波形打印出来后,选中需要保存的波形,右键可以“send to"--"expert",然后可以保存成你选择的类型,例如VCSV或者mat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