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通过arm核在fpga验证

楼主(2011-03-04):
现在手头上有ARM核代码,想通过fpga验证下功能。。
但始终找不资料,如何把ARm核做的跟市场上的mcu一样,最主要的是把jtag加上去,或者如何用arm自己的jtag下载程序到flash
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期待达人。。。。

网友:
应该没那么简单,不然大家都用了

网友(2011-04-04):
不知道楼主是arm几,一般还需要总线矩阵,总线上最基本的有ROM,RAM,如果想要跑大点的系统,那还要内存,SDRAM或ddr等,这就涉及到内存的控制器,如果还要你说的flash,那还需要flash控制器,既然是调试,那楼主总要跟系统交互,需要UART,没那么简单的,lz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楼主加油。

网友(2011-05-21):
呵呵,我跟楼主一样都是在使用ARM,我的是ARM9ES

网友:
只有一个arm可能不行吧。再来了总线,和一些外设整个小系统,通过专业软件将系统做成网表,加载到fpga!!说是这么说,做起来还是很烦的,哈

网友(2011-11-08):
有了可靠的ARM核,已经搞定一半。
其他就是用一套AHB 或 AXI总线来连接一些必要的外设。 RAM 等 .....

网友(2012-07-30):
我现在和楼主有一样的困扰,同样请教高手给点指点

网友:
楼主的困惑解决了吗?同样的困惑希望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
通过AHB 总线挂上    FLASH memory   、 SRAM 、UART  、 GPIO 、INTERRUPT  controller ;还要有arbiter   decoder等
两年前做过一些工作     时间长  都忘记了

楼主  使用的是   ARM那个版本;能否分享一个
凭一己之力  做起来  很难

网友(2012-11-28):
搞复杂了,其实最关键的是MEMORY的处理,如果MEMORY处理好,特别是DDR和FLASH,这两个如果在外面配置好,其余逻辑都是FPGA可综合的代码,先不要管外设。你需要的知识:
1.ARM总线,包括总线仲裁器,ARM为一个MASTER,总线上连接DDR和FLASH,很可能你要写总线与这些MEMORY的转换器,重映射等。
2.时序,一个不变的话题。刚开始,时钟低点可以解决掉很多问题
3.jtag这个很简单,直接引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天真!当然很有想法!类似的CPU或者GPU核,免费的也有不少!为何还有那么多厂家跟ARM公司合作购买IP呢?这事可以做成,只不过性能不要太奢望了,jtag这个也可以按着SPEC来做个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