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几个AC概念,请教

楼主(2011-03-04):
LDO或运放在分析稳定性时是仿真环路增益波特图,闭环增益波特图和开环增益波特图该分别怎么仿真呢?

网友:
   闭环增益波特图可以用stb配合加iprobe来仿真;
   开环增益波特图可以用大电容和大电感/电阻的方式来仿真,不过此种方式仿真缺少实际反馈网络对运放等效的loading effect。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设计LDO时有没有必要仿真开环增益这个问题,个人以为没有必要,负反馈系统最关注的是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我个人对运放进行评价时是将运放结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VP端施加符合运放实际应用情况的偏置电压,在VOUT和VN之间插入AC激励信号,同时利用大电感形成直流反馈通道,大电容和大电感滤除交流信号,VOUT端要加上实际应用情况的负载(容性或者是阻性,要注意串并联关系)。只要在单位增益负反馈情况下将运放补偿好了,运放基本上就OK了。此时得出的环路增益其实就是运放的开环增益,因为反馈系数beta是1。

楼主:
仿真开环增益和闭环增益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吧

网友(2012-05-29):
回复 网友A:

    iprobe仿真具体怎么实现,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analogLib中调用iprobe,并置于所要考查的cloop-loop中。run stb,就可以画出bode plot以及phase margin/gain margin/loop DC gain,etc.

网友(2016-04-21):
回复 网友C:

    楼主,问一下,为什么你说是你所搭建的外围电路所得到的增益为开环增益,本人感觉是闭环增益,而且Av=Av1/(1+aAv1),当a=1时,且Av1>>1
增益不就为一吗??本人知道所搭此模型主要为了考虑最坏的情形。本人菜鸟,跪求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何乐年100页,讲得很清楚

网友:
    你说的是闭环增益Av=1
    他说的是环路增益a*Av1=Av1,就是开环增益

网友(2016-10-20):
首先要搞清楚设计LDO时有没有必要仿真开环增益这个问题,个人以为没有必要,负反馈系统最关注的是环路增益和 ...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意思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