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中使用generateCapTbl 失败???

楼主(2011-03-04):
将ICT转成CapTbl,给encounter 做RC Extract。

总是不成功,提示层的height definition is not clean 。ENCEXt-6092

但是同样的itf ,却是可以转成tluplus的。

哪位大哥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2-03-12):
终于抢了沙发

网友:
快来人解答一下,急需。。

网友:
会不会是定义层得顺序不对。比如 应该POLY -> M1 -> M2
而ICT文件是M1 -> POLY -> M2?

网友(2015-09-09):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
换edi版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