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C仿真的几个概念请教

楼主(2011-03-04):
闭环增益----A*beta/(1+A*beta)和开环增益A分别怎么仿真?这两个一般用不上吧?

网友:
观察一个负反馈系统是否稳定,关键是看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的关系,只要把环路给补偿好了,LDO基本上是稳定的。闭环增益就是VOUT/Vref。环路增益就是开环增益和反馈系数的乘积,反馈系数就是电阻分压的衰减值。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