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ST综合后的最高工作频率有参考价值吗?

楼主(2011-03-05):
若选用的FPGA系统时钟为80MHz,而XST综合后根据最大延时显示系统最大工作频率为70MHz;现在用MODSIM总出现仿真变红的情况,这是由于系统时钟的延时太大的原因吗?

网友:
应该不是,modelsim红色可能是你没赋值,看看是不是复位没弄好。

网友:
如果是后仿就有可能是时序不满足。
无论是不是,你都要找到第一个X出现的地方,分析原因。

楼主:
我都是用后仿,功能仿真没啥意思;问题解决了,是时序设计上有冲突

网友:
可以也一样一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