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1-03-05):
各位大虾, 请问一下xilinx后仿的问题:
我在仿真map的后仿已经通过,但在post-place and route的后仿时,一仿就错,不知二者在步骤上有什么不同?

期待各位大虾的指教,谢谢!!

如果有不同希望能列出post-place and route的后仿步骤,

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错在哪里,步骤上应该是一样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只是用sdf_annotate命令反标sdf文件就可以了,在引用xilinx库也一样吗??

网友:
FPGA设计,后仿真一般都不做的。

库的映射,文件反标,仿真环境等等都是因素

网友:
综合后的网表仿真正确应该就没有问题了,至少逻辑功能是正确的。带SDF back-annotation的FPGA后仿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用SDF做PT都比这个快。网表仿真通过后再用STA tool看看timing violation就可以了,实在是没有必要做后仿的。

网友:
好的,来学习了